关于桥式整流电路

楼主:
请教下这个电路  这是抄的别人的电路板上的图  他的板子桥式整流出来的电压 用示波器来看就是很平稳 而我用这个电路整流出来的电压波形是和我DCJ的频率波形是一样的 ,为什么不是平稳的   (频率和别人的频率是一样的 )

网友A(2022-08-22):
楼主折腾这个电路快半年了还没有什么眉目。你说这是抄的别人的电路板上的图,但你发的好多帖子附图都不一样。整机抄板只要电路没错,元件相同,程序慢慢调试,克隆机与原机不会有多大差异。如果是自己设计电路,局部借用别人的电路,那要在充分理解的前提下移植。由于你附的电路图不完整,图中反常理的用法是你独门绝技还是低级错误不得而知。坛友搞不清你的设计目标,难以提出恰当建议。

网友B:
滤波电容呢?

网友C:
滤波时常数大,波形就平稳。

网友D:
没有滤波电容,少了一个蓄水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