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低功耗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2022-08-20):
2.4G无线通信,双向。接收和发射的功耗都15ma左右。需要实现接收待机时50ua内的低功耗,即低功耗时要求能接收到发射的数据,可以牺牲一定的响应速度。目前做法是间断休眠,每200ms唤醒几个ms检测下接收。发射端每次发射持续1s。能做到接收端1s内响应,平均功耗100ua多,电流表明显跳到。
手上有个样品,功耗30us内,稳定不跳动,也是1s内响应。真不知到人家怎么做的。如果说就算延长休眠时间,那也不可能做到电流不跳到才对。

网友A:
电流不跳动说明硬件也挺稳定 , 软件吗 你看人家用什么IC 就好了 分析下PCB

网友B:
1、发送必比接收耗电大,且多许多。
2、收、发用电是死的,解决方案只能,减少发送时间(数据减少、次数减少……),减少接收时间(对方不发时不接收)。保证通讯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