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1638的显示函数

楼主:
显示寄存器地址:
该寄存器存储通过串行接口从外部器件传送到TM1638的数据,地址从00H-0FH共16字节单元,分别与芯片SEGGRID管脚所接的LED灯对应,分配如下图:

写LED显示数据的时候,按照从显示地址从低位到高位,从数据字节的低位到高位操作。
LED显示数据的时候,按照从低位地址到高位地址,从字节的低位到高位操作;
在运用中没有使用到的SEG输出口,在对应的BIT地址位写0。
指定地址写入数据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A)
{
        Write_COM(0x44);
        STB=0;
        TM1638_Write(0xc0|add);
        TM1638_Write(DATA);
        STB=1;
}
单独控制一个LED函数,num为需要控制的led序号,flag为0时熄灭,不为0时点亮
void Write_oneLED(unsigned char num,unsigned char flag)
{
        if(flag)
                Write_DATA(2*num+1,1);
        else
                Write_DATA(2*num+1,0);
}

网友A(2022-08-22):
言简意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