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显示不出我的全部字符怎么办

楼主(2022-08-21):
显示屏前本来要显示四个字符,写上去就只能显示三个,写三个字符最前面就只能显示两个,要不然就后面的显示不出来了

网友A:
这样子的求助大家很难帮到你的,没有程序说了个寂

网友B:
把 字 间距减小。

网友C:
没有代码,说什么都是空谈。

网友D:
排除硬件问题,字符串处理或驱动函数有问题。

网友E:
看一下屏幕初始化的位置,检查一下,是不是定位有问题,少写了一个数嘛,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F:
问题:显示屏前本来要显示四个字符,写上去就只能显示三个,写三个字符最前面就只能显示两个,要不然就后面的显示不出来了
解决问题很简单:本来要显示四个字符,就告诉它显示五个,这样四个只能显示四个,搞定;想显示三个字符就写显示四个,然后又搞定。反正无需见到代码,这样就完美解决了

网友G:
数据地址写的有问题吧?

网友H:
每帧显示的设置与字符大小有冲突。

网友I:
估计是你的字符串容量给得不够吧

网友J:
这种问题最好是电路和程序一起发上来,不然就是"开局一句话,过程全靠猜"

网友K:
需分析你的程序。
依你所说,也可以用多写一个字符的方案解决,这样就不用分析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