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8中相同网络过孔的间距过近会报错

楼主(2022-08-21):
版本AD18
问题如图, 相同网络正常情况下这么近的间距是不应该报错的 .  在间距规则中我的间距约束也是针对 " Different Nets Only" , 但是为何还是会报错 ?
后来发现是因为Manufacturing中设定了Hole to Hole 的间距要小于10mil . 如下图.  不勾选此项约束后, 就不会报错.
这个规则约束, 是针对板上所有的hole , 只要是个孔 , via孔也算. 不管是不是相同的网络 ,都一视同仁 .  而平常设计中稍微复杂点的板子中, 相同via距离一般都会很近 , 甚至接近0间距 , 这是常有的事.  所以这个地方的间距不能设置的太大, 可以按照两个孔外沿0间距时 ,孔壁的间距值来约束. 比如8mil/15mil的孔, 可以设置6mil的约束值.

楼主:
大家怎么看 ?

网友A:
嘉立创建议:过孔与过孔之间不同网络最小距离是0.381mm(极限0.33mm),同网络最小距离是0.15mm(需考虑钻咀断刀问题)。

网友B:
怎样的报错?  你定义的距离,是孔心距,还是孔边到边的距离?

网友C:
孔和孔之间肯定要有间距啊,要问板厂最小能做到多少啊,距离近了,钻孔时可能会弄坏钻头,不是电气导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