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教一下DAC0832读取51单片机数据的程序代码该怎么写?

楼主(2022-08-21):
求大佬教一下DAC0832读取51单片机数据的程序代码该怎么写?

网友A:
DAC0832只是一块DA转换芯片,它读不了51单片机的数据,只能由51单片机对它写数据,将数据变为电流输出。

网友B:
不能读取,一个DAC接口IC,只能送数据给它。

网友C:
先学会读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