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升压电源问题

楼主:
同样的电路,换两种不同的管子,尖峰电压不一样,和管子的什么参数有关系
STW70N60M2尖峰小。K62N60W尖峰很高。

网友A(2022-08-22):
内阻、极电容是其中的两个重要参数

网友B:
VDS影响,可见你的吸收电路没有作用

网友C:
跟管子的结电容有关,结电容越小管子就越好。峰值就小。

网友D:
结电容、截止速度、分布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