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 选型问题,输出电压12V 电流4A 。 用1N5408 合适吗?

楼主(2022-08-22):
手里只有1N5408 。没有4A的管子

网友A:
开关电源完全不能用。线性电源能用,但不是最好。

网友B:
你要学会查元件手册。会看手册了,就全明白了。

1N5408最高电流才3A,所以不合适。

网友C:
1000 V, 3.0 A 。

网友D:
单纯这个条件是可以的。
实际上这个条件是不充分的,学会查手册,按手册的要求先器件吧。

网友E:
明显不行,这才3A的管子

网友F:
5408是三安1000伏的电流达不到。可以用SS54或者SS56分别是5A 40伏和5A 60伏。

网友A:
3A是平均电流!

4A是工作电流,但是无论是全波还是桥式整流,二极管有一半时间是不工作的,平均电流只有2A,所以没有超过限额。

合格的二极管非常皮实的,就怕买到偷工减料的山寨货。

网友G:
肖特基二极管 ,SS56,60V/5A,SMC/DO-214AB和肖特基二极管 ,SS54,40V/5A,SMC/DO-214AB这两个可以考虑一下我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