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需要实现定点运动功能,没有解决思路

楼主(2022-08-22):
简单说就是有一个杆子,一端固定在一个点,需要这个杆子通过这个点能自由运动,类似车辆挂挡那个杆,但是需要在一个半球范围内运动,利用单片机都需要哪些东西能实现?

网友A:
不要单片机也可以轻松实现

网友B:
类同遥控直升机操纵杆

网友C:
这是个机械为主的问题。
1、先设计一个机构,能解决运行的问题,且将运动的的源动力,设计成旋转动力。
2、用电机做这个源动力。
如果源动力是A、B两个位置,可以用电磁铁做源动力。
无需用单片机,给电机或电磁铁通电断电即可完成。

网友D:
你说的定点运动功能,根据文字没有理解你要做什么

网友E:
结构类似大型格斗类游戏机的摇杆。可以用步进电机做成XY方向控制的。

网友F:
用4个摩擦力大的轮子,卡住一颗小球,球上带跟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