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串口助手OK,单片机发送同样的AT\r\n,失败

楼主(2022-08-22):
ESP8266与串口助手通信正常,单片机发AT返回值不是ok ,只能收到发出的指令,比如用单片机发AT\r\n,收到的只有AT,在串口助手上发就能收到OK

网友A:
用示波器在串口线上截获发送数据,你就会知道错在哪里了。提示:看看两者有何不同。

网友B:
单片机晶振是11.0592MHZ吗,波特率是对的吗

楼主:
单片机的晶振对的,波特率也对,助手9600波特率发,可以收到OK,改成单片机发就收不到数据,不知道为什么,但监控发送时,同时把AT指令发到串口1,在助手上可以显示,说明发送成功,但无返回值,很无奈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片机的晶振对的,波特率也对,助手9600波特率发,可以收到OK,改成单片机发就收不到数据,不知道为什么, ...

帮程序贴出来,估计是程序问题

网友C:
电源部分加个105的电容试试

网友D:
搞个逻辑分析仪,一下就能定位问题

网友E(2022-09-22):
我也有同样问题,改了8266固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