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芯片选型手册(合集的那种)

楼主:
正在设计电路板 但是芯片选型太慢了 有没有大佬有集成好的芯片手册嘞

网友A(2022-08-22):
引用 网友B:
并不是说所有型号的下属分支,而是根据电路的实际需要选取芯片种类,比如做一个纯硬件的呼吸灯电路可以选 ...

这是经验活,接触多了,你自然就会知道
所谓根据实际电路选择芯片种类,那你得根据实际情况来先进选择吧
就以你的呼吸灯来说
1,如果这只是一个灯,自己做个小玩意玩一下,电流又不大,那自然是用STC的8个IO的单片机,甚至是一个555就可以了
2,如果是产品,那你得考虑成本,数量,生产,和维修,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选用OTP单片机进行设计,OTP单片机只有几毛钱一片,但烧录器和仿真加一起差不多1000块,那你是不是要考虑一下成本呢?
3,如果是电流很大的LED,比如10A电流的呼吸灯,那是不是得考虑一下专用的LED驱动呢?

网友A:
这个是一个经验占很大比例我技术活,不可以有这么一个数据手册给你的
当年网络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一本三极管数据使用手册就有一千多页,三四斤的重量你看一下TI的单单一个运放的数量就有1500个,再加上别的元件,不说上亿,1万个型号肯定是有的
那怎么可能有什么选型给你呢
只有有的元件生产商会给你一个选型的表格之类的,你输入自己的参数,比如功放IC,你选择了工作电压,输出功率,多少个声道之类的参数之后,你再选择,就会有一个大概的元件给你参考

网友C:
你总得给个方向类型吧? 你可知道这世上有多少芯片

网友D:
有个APP挺好用的,可以试试 芯查查。

网友E:
stc-isp-v6.90E.ex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一个经验占很大比例我技术活,不可以有这么一个数据手册给你的
当年网络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一本三 ...

并不是说所有型号的下属分支,而是根据电路的实际需要选取芯片种类,比如做一个纯硬件的呼吸灯电路可以选择那些芯片这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一个经验占很大比例我技术活,不可以有这么一个数据手册给你的
当年网络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一本三 ...

我的PCB设计是自学的 对电路芯片选型并不熟悉 希望大家能指教一下

网友F:
1、需要经验积累。
2、信息查寻搜索能力。

网友G:
没什么好指教的,都是经验一点一点积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