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求助用modbus控制变量,在读取

楼主(2022-08-22):
  各位,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是用单片机控制4个一样的输出模块用的是modbus协议,要控制变量同时升或降。可能实现吗。求思路。谢了

网友A:
可以  modbus一般是485  你可以做一个广播的命令  输出模块可以一起升降  也可以 一个一个升降

网友B:
主站使用地址0发送一条命令报文,全部的从站收到报文后同时执行,但不发送回应报文。

网友C:
真要那么精确的话,可以在协议里面增加一个所有从机都适用的通用地址,从机收到这个地址的报文也认为是自己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站使用地址0发送一条命令报文,全部的从站收到报文后同时执行,但不发送回应报文。

谢谢大家,我理理找找方向,有问题在在麻烦各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理理找找方向,有问题在在麻烦各位

隔段时间发一个心跳帧,轮询每个从站是否正常,否则有从站坏了都不知道。

网友D:
看具体时差要求  不过广播指令没有返回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隔段时间发一个心跳帧,轮询每个从站是否正常,否则有从站坏了都不知道。

好的,正在运量中,最近有点忙。有问题再请教您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