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测电流单电源怎么设计?

楼主:
使用LM358测量电流,实测ADC输出为0-2.0V,即这个应用可以测量0-2A电流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使用了双电源,及测量端使用的是锂电池供电,接AMS1117输出VDD 3.3V给LM358供电,采样端用的是适配器或者可调电源

我试了把LM358的VDD即锂电池输入端接在DC-IN,那么ADC输出就不对劲了,一直都是2V多,也不会变化,难道是LM358只能双电源应用吗,还是因为共地问题,有什么办法只用一个电源(及采样与LM358供电使用同一个电源)

请求高手帮助!!!

网友A(2022-08-23):
运放的输入、输出电压是有范围限制的,要学会查手册,按手册给出的参考数据进行电路设计。
运放可不认识单电源还是双电源,它只以两个电源引脚之间的电压差为参考基准,并据此参考进行工作。

网友B:
LM358输出最大电压=Vdd-1.5=3.3-1.5=1.8V,你能够测到2V够高啦

网友C:
你这个是想测试AMS1117输出VDD漏电流吧。

网友D:
你要把运放差分输入改成单端输入就可以单电源供电了。

网友E:
LM358 采样输入端 需要少过 Vcc -2V

这是51黑论坛里面别人相似问题的解决过程:

http://www.51hei.com/bbs/dpj-218927-1.html

网友F:
你在高端测当然什么都测不到了,换到低端就可以了,单电源358共模电压范围可以低至GND-0.2V。

网友E:
1,高端检测不能用LM358,因为它输入偏移电压太大了,容易造成没有负载的时候,运放也会有输出
2,你这个运放是单电源的,只能检测正极在左边的电流,电流只能从左边流向右边,反之是没有输出的
3.推荐你用OP2735,它引脚和LM358是一样的

这是51黑论坛里面另外一个 别人相似问题的解决过程:
http://www.51hei.com/bbs/dpj-222933-1.html

网友G:
我用类似的电路,运放用LM321, 取样电阻是0.01R,测2A电流输出电压是200mV左右

网友H:
你电路研究得怎样啦,358的失调电压太大了,你这里还放大100倍,不行吧,有什么心得,分享一下呀,我也在弄这个电路,看看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E:
1,高端检测不能用LM358,因为它输入偏移电压太大了,容易造成没有负载的时候,运放也会有输出
2,你这个运放是 ...

我这几天没空,等有空了再去研究看看,哈哈

网友I:
解决了,LM358高端测量只能使用双电源,低端测量才能使用单电源供电,我把我的实测电路图贴上(新帖),防止大家在做项目时再次踩坑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解决了,LM358高端测量只能使用双电源,低端测量才能使用单电源供电,我把我的实测电路图贴上(新帖),防 ...

图呢,你的失调电压什么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解决了,LM358高端测量只能使用双电源,低端测量才能使用单电源供电,我把我的实测电路图贴上(新帖),防 ...

不要误导别人,用双电源很麻烦,你需要0-2V输出,LM358只要5V单电源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双电源。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不要误导别人,用双电源很麻烦,你需要0-2V输出,LM358只要5V单电源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双电源。

确实没有必要啊,所以我推荐低端采样啊,看清楚,况且LM358页不适合高端采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要误导别人,用双电源很麻烦,你需要0-2V输出,LM358只要5V单电源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双电源。

单电源在输出电压0V附近误差极大,有条件当然要上双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单电源在输出电压0V附近误差极大,有条件当然要上双电源。

都用LM358了,还在乎0V误差?用LM358不就为了省钱吗?如果想精度高换个好点的运放绝对比双电源强,至于价格更不用说了,双电源比换运放贵N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