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串口输出不正常,求大佬帮忙

楼主(2022-08-23):
#include <STC8.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uchar code READ_RTC_ADDR[7] = {0x81, 0x83, 0x85, 0x87, 0x89, 0x8b, 0x8d};  //读寄存器的秒分钟日月周年
uchar code WRITE_RTC_ADDR[7] = {0x80, 0x82, 0x84, 0x86, 0x88, 0x8a, 0x8c}; //写寄存器的秒分钟日月周年
uchar TIME[7] = {0x50, 0x43, 0x21, 0x25, 0x07, 0x06, 0x20};

sbit SCK=P3^2;                                //位选时钟线
sbit SDA=P3^3;                                //位选输出输出
sbit RST=P3^4;                                //位选复位

//DS1302的写操作(写地址,写数据)
void write1302(uchar addr,uchar dat)
{
        uchar i;

        SCK=0;        _nop_();                                //时钟线为0
        RST=0;        _nop_();                                //一开始RST为0
        RST=1;        _nop_();                                //过段时间RST为1开始工作

        for(i=0;i<8;i++)                                //FOR循环八次,写八次地址
        {
                SCK=0;        _nop_();                        //时钟线降低,为下一次for循环的上升沿做准备
                SDA=addr&0x01;                                //从最低位开始接收
                addr=addr>>1;                                                                //右移一位,执行8次
                SCK=1;        _nop_();                        //时钟线升高,上升沿
        }
        for(i=0;i<8;i++)                                //FOR循环八次,写八次地址
        {
                SCK=0;        _nop_();                        //时钟线降低,为下一次for循环的上升沿做准备
                SDA=dat&0x01;                                //从最低位开始接收
                dat=dat>>1;                                                                //右移一位,执行8次
                SCK=1;        _nop_();                        //时钟线升高,上升沿
        }
        RST=0;        _nop_();                                //RST为0,停止工作
}

//DS1302的读操作(读地址,读数据)
uchar read1302(uchar addr)
{
  uchar i, dat=0x00;//存储读出来的数据

        SCK=0;        _nop_();//时钟总线清零
        RST=0;        _nop_();//停止数据传送
        RST=1;        _nop_();//数据操作

        for(i=0;i<8;i++)                                //FOR循环八次,写八次地址
        {
                SCK=0;        _nop_();                  //时钟线降低,为下一次for循环的上升沿做准备
                SDA=addr&0x01;                                //从最低位开始接收
                addr=addr>>1;                                        //右移一位,执行8次
                SCK=1;        _nop_();                        //时钟线升高,上升沿
        }
        for(i=0;i<8;i++)
        {
                SCK=0;        _nop_();
                dat=dat>>1;
                if(SDA==1)
                {
                        dat=dat | 0x80 ; //因为从低位开始读
                }
                SCK=1; _nop_();
        }

        RST=0;        _nop_();
        SCK=0;        _nop_();
        SDA=0;        _nop_();
          return dat;
}

//初始化ds1302
void init1302()
{
        uchar i;
        write1302(0x8e,0x00);        //去除写保护
        for(i=0;i<7;i++)
        {
                write1302(WRITE_RTC_ADDR,TIME);//循环七次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将秒分钟日月周年输入,括号内就是为之前的写地址和写数据
        }
        //write1302(0x8e,0x80);        //重新赋予写保护
}

//读取ds1302的数据
void read1302time()
{
        uchar i;
        for(i=0;i<7;i++)
        {
                TIME=read1302(READ_RTC_ADDR);
        }
}

// UART发送一字节
void UART_Send_Byte(uchar dat)
{
  SBUF=dat;
  while(TI==0);
   TI=0;
}

//将数据转换成ASC码并通过UART发送出去
void UART_Send_Dat(uchar dat)  //注意是关于16取余
{
   UART_Send_Byte(dat/16+'0');
   UART_Send_Byte(dat%16+'0');
}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

void main()
{
        P3M0 = 0x14;         //0001 0100
        P3M1 = 0x00;         //0000 0000
        //init1302();
        UartInit();

        while(1)
        {
                read1302time();

                UART_Send_Dat(TIME[6]);
                UART_Send_Byte('-');
                UART_Send_Dat(TIME[4]);
                UART_Send_Byte('-');
                UART_Send_Dat(TIME[3]);
                UART_Send_Byte(' ');

                UART_Send_Dat(TIME[2]);
                UART_Send_Byte(':');
                UART_Send_Dat(TIME[1]);
                UART_Send_Byte(':');
                UART_Send_Dat(TIME[0]);
                UART_Send_Byte('\r');
                UART_Send_Byte('\n');

                Delay1000ms();
        }
}
用的是STC8A的单片机
读字节的时候SCLK先0再1的话,就会有16个脉冲,先1再0的话,就是15个脉冲,但是16个脉冲的时候,秒那边是有变化的(如下图),15个脉冲的时候则没有变化。

网友A:
记得DO要加5.1K上拉电阻哦。

网友B:
再读手册,注意复位后,CLK,DATA的状态,而后再数脉冲数量,这样就准了。
另注意手册中CLK与DATA之间的时序(边沿的延时)。

网友C:
难道你的芯片超级智能可以自动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