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BLDC无刷电机项目的吗?

楼主(2022-08-23):
想学一下无刷电机,有没有什么书籍或者资料之类的介绍一下
最好是做过这方面实际项目的,分享一下经验
论坛上和网络上的资料太多,不知道要从哪里下手,主要是无霍尔方面的,感觉有霍尔的好像驱动并不复杂
画板和编程方面没问题,自己解决,主要是FOC控制这一块

网友A:
FOC比较复杂,可以从比较简单的方波驱动做起。

网友B:
电机的原理是相通的,主要是定子与转子的关系。通俗一点,就是两块吸铁石,A走(定子:电的控的吸铁石)吸着B(转子:感应的或永磁的吸铁石)走。
让所有的定子线圈(吸铁石)依序得电,就是驱动电机的任务!
讲究的是:
1、用多大电压。
2、每个线圏通电多长时间。

建议:先研究电机的特性。
3、线圈通电的时序。

网友C:
我们公司做电动工具的,基本上都是用的BLDC的。芯片主要用的是FS的,手里头有一点相关的资料,楼主如有需求可以发给你参考一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做电动工具的,基本上都是用的BLDC的。芯片主要用的是FS的,手里头有一点相关的资料,楼主如有需求 ...

把相关资料发点出来给我们参考一下。

网友E:
对于BLDC初学者,我觉得"timegate墨鸢"前辈的无私奉献,写的《无感无刷直流电机之电调设计全攻略》简直是保姆级教学!通俗易懂,看一遍根据前辈讲的原理,开始调代码(和前辈最大的不同是用ADC来判断过零而不是用比较器,因为我用的是4毛多钱的国产单片机没有比较器),第一次遍就转起来了!后续提升,可以看PIC、英飞凌和德州仪器的应用文档。

网友B:
6#楼和资料不错!感谢!
建议楼主认真读一下。

网友F:
同样也是无刷直流电机控制的,请教380V三相整流的地与单片机的地可否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BLDC初学者,我觉得"timegate墨鸢"前辈的无私奉献,写的《无感无刷直流电机之电调设计全攻略》简直是保 ...

非常感谢!果然是给新手看的,资料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做电动工具的,基本上都是用的BLDC的。芯片主要用的是FS的,手里头有一点相关的资料,楼主如有需求 ...

方便的话可以把资料上传一下

网友B:
回8#,如果愿意的话,单片机的地接380V的火线也可以。
从安全的角度上考虑,弱电最好不要与强电共地!!!要设法隔离。
曾做过一个单片机从一10KV的高压线上取电流电压信号,由于测量的是相位差,而且角度分辨率要求高,就直接取样入单片机了,此刻单片机与10KV同地。最终的计算结果,则是用光藕传给另一个单片机,进行人机对话。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样也是无刷直流电机控制的,请教380V三相整流的地与单片机的地可否连接?

用光耦进行通讯,也可以用霍尔电流传感器进行电流取样
一般市电和单片机电路都是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