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f2k60s2程序在stc8H3K64S2上无法使用

楼主(2022-08-23):
请问下,为什么15f2k60s2的串口程序接收GPS帧解析,可以正常使用,使用到stc8H3K64S2单片机上,接收到的GPS帧更新缓慢。比如时间在15f2k60s2上可以每秒都会更新一次,而到了stc8H3K64S2单片机上过了好多秒才会刷新一次,io配置波特率都没有问题的。同样的解析方式。串口配置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A:
STC8H的速度比STC15还快,怎么会慢?是不是有的地方没改好?

网友B:
读通两者的手册,特别是特殊寄存器部分,做个比较。

网友C:
STC15系列与STC8系列的差别还是蛮大的,一些寄存器名称和地址都不一样,配置有没有问题只是你说,没见到程序何以证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通两者的手册,特别是特殊寄存器部分,做个比较。

好的,我再确认一下,这些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15系列与STC8系列的差别还是蛮大的,一些寄存器名称和地址都不一样,配置有没有问题只是你说,没见到程 ...

一会我贴一下程序

网友D:
读通两者的手册,特别是特殊寄存器部分,做个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