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卡尔曼滤波算法的步骤?

楼主(2022-08-23):
例如:温度芯片LM75AD和STM32,实时输出温度值至OELD或上位计算机软件

如何利用卡尔曼滤波算法让数据更加准确?实现这个算法的步骤和学习方法是什么样的?谢谢

网友A:
温度是变化非常缓慢的信号,用不着复杂的卡尔曼算法,普通的一阶低通就很好了。

网友B:
先理解【卡尔曼滤波算法】原理,补齐相关数学知识。
再找个案例对照理解一下。
而后就可以开干了。

网友C:
你去问下度娘,有很多例子的 还有公式。

网友D:
我想问一下,你要用传统的kalman滤波器起码要有估计值吧,你用什么数学模型来得到估计值?

网友E:
卡尔曼滤波算法 就是理解五个基本公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一下,你要用传统的kalman滤波器起码要有估计值吧,你用什么数学模型来得到估计值?

dT/Dt = kT
dT/Dt是温度变化率
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dT/Dt = kT
dT/Dt是温度变化率
可以吗?

不行吧,恒温条件下dT/dt不是相当于0了?

网友F:
测量温度不需要卡尔曼,除非你想估算系统的温度而不是传感器实时温度

网友G(2022-10-14):
修改参数,具体的也不好妄断

网友H:
温度信号没有突变,做四次平均就可以

楼主:
请问这个项目需要上RTOS操作系统吗?还是裸机就可以呢?测量温湿度数据。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项目需要上RTOS操作系统吗?还是裸机就可以呢?测量温湿度数据。

裸机就行

网友J: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项目需要上RTOS操作系统吗?还是裸机就可以呢?测量温湿度数据。

RTOS对应的是分时系统而不是裸机,如果你的项目很大,需要用OS,同时又对时间非常敏感,比如你在测火箭燃料箱温度,那就用RTOS。如果你项目仅仅就是测个温度,再显示一下之类的,那根本就不用OS了。

楼主:
最近才意识到,很多电子产品并不需要算法,更不需要高深的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