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读数乱跳是坏了吗?

楼主(2022-08-23):
这是一个300w24v开关电源,第一张照片未通电,测量得8欧姆,第二张上电后读数来回在1v之间乱跳,请问开关电源是坏了吗?

网友A:
电源中的两组 V+、V- 是咋回事??不介绍一下么?

网友B:
开关电源坏了

网友C:
1、第一张,测阻抗没多大意义,内部一般是半波整流并联有电容的,红黑表笔互换看看结果,数值应该不一样
2、第二张,电源是24V的,你用20V档位测试肯定显示不正常啊,换200V档位试试,如果换200V档位还是一样,再检查220V交流输入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那就是电源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中的两组 V+、V- 是咋回事??不介绍一下么?

正极和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第一张,测阻抗没多大意义,内部一般是半波整流并联有电容的,红黑表笔互换看看结果,数值应该不一样
2 ...

电源还是不工作,我发现加大电阻后可以工作,电流
超过5a就不行了,可是这是300w的电源

网友D:
那就是空载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