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双向TVS做尖峰吸收吗

楼主(2022-08-24):
输入电压24V ,反激升压电路。现在的尖峰电压达到200多V,可以用一个双向TVS做尖峰吸收吗,TVS如何选型

网友A:
TVS是吸收瞬间的电压,功率比较小,可以试试,较大可能会击穿短路
浪涌管功率有较大的,应该也有机会吸收
其实常用的还是二极管加电阻电容的RCD吸收电路

网友B:
TVS选型,根据你的电压和电流来选呀,比你现有电高一点就行了。

网友C:
赞同沙发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