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组十六进制的排序

楼主(2022-08-24):
u8 code ErrorTab1[] =
{
0xFF,0x08,0x08,0x08,0xFF,0x0F,0x14,0x14,0x14,0x09,0xFF,0x00,0x03,0xFF,0x00,0x00,
0x03,0x03,0x04,0x04,0x03,0x00,0x00,0x00,0x00,

0x80,0x00,0x00,0x00,0x80,0x00,0x80,0x80,0x80,0x00,0x80,0x80,0x00,0x00,0x80,0x80,
0x00,0x00,0x8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
};

u8 code HELLOTab1[] =
{
0xFF,0x80, //1111 1111 1000 0000
0x08,0x00, //0000 1000 0000 0000
0x08,0x00,
0x08,0x00,
0xFF,0x80,
0x0F,0x00,
0x14,0x80,
0x14,0x80,
0x14,0x80,
0x09,0x00,
0xFF,0x80,
0x00,0x80,
0x03,0x00,
0xFF,0x00,
0x00,0x80,
0x00,0x80,
0x03,0x00,
0x03,0x00,
0x04,0x80,
0x04,0x80,
0x03,0x00,
0x00,0x00,
0x00,0x00,
0x00,0x00,
0x00,0x00,
};
请问有什么办法写个函数实现HELLOTab1[]这个函数的排序,刚开始是这个数组ErrorTab1[]的排列顺序?

网友A:
最简单的排序算法----“冒泡法”;还有二分法;还有。。。

网友B:
简单点冒泡程序用本数组即可,快一点用改进型三冒泡,不输给快排。

网友C:
排序跟进制无关,冒泡算法即可。

网友D:
初始数组的排列是
[A0,A1,A2...
B0,B1,B2...]

目标数组的排列是
[A0,B0,A1,B1...]
void ArrangeArray(u8* Soc, u8* Tar, u8 Len)
{
        u8 i;
        for(i=0;i<Len/2;i++)
        {
                Soc[i*2]=Tar[i];
                Soc[i*2+1]=Tar[i+Len/2];
        }
}

网友E:
可以用for数组点亮

楼主:
不是大到小或者小到大的排序
我是用这种,还有没有更加简便一点的

void hexsort(void)
{
        u8 i,j=0;
        for(i = 25;i < 50;i++)
        {
                temp[j++] = HelloTab1;
        }
        for(i = 48,j = 24;i >=0;i -= 2,j--)
        {
                led_deposit = HelloTab1[j];
        }
        for(i = 1, j = 0;i < 50 ;i += 2)
        {
                led_deposit = temp[j++];
        }
}

网友F:
既然是固定数组,为什么不排好序在写到程序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