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发射接收电路(求助)

楼主:
大佬们帮我看看我搭的这个红外发射接收电路,好像不起作用,现在发射部分是正常的,但是测了7脚的电压一直是不变化

红外接收部分

红外接收部分

红外发射部分

红外发射部分

网友A(2022-08-24):
发射的红外光,没有调制到38K的载波上。

网友B:
你这是感光管吧?比如做巡线用的那种,检查一下后面放大部分

网友C:
4脚接地   D3是 接受管吗

网友D:
没有人吗没有人吗

网友E:
一体化的接收头价格便宜啊

网友F:
不知你的这个电路是不是真实的,但这个电路是有问题的,运放的4脚应接地,2,3脚应有输入电阻,现在的2脚电平是什么?有点迷糊。

网友G:
3脚电压与2脚电压比,何时大,何时小?实际测量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发射的红外光,没有调制到38K的载波上。

一定要调制吗,我只是想用接收管的AD值来测距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感光管吧?比如做巡线用的那种,检查一下后面放大部分

D1、D2是红外发射二极管,D3是红外接收二极管

网友D:
我是在网上找的这个电路,仿照着搭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脚接地   D3是 接受管吗

D3是接收管,R12去掉,4脚接地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不知你的这个电路是不是真实的,但这个电路是有问题的,运放的4脚应接地,2,3脚应有输入电阻,现在的2脚电 ...

4脚应该接地,但是2、3脚画的是对的。

网友I:
这个电路设计有疑问!1: 4脚没有接地可能系笔误,但R9的接线存在疑问;2:输出接ADC,而U2A,U2B接成了电压比较器难以理解:3:发射电路IR是脉冲信号还是线性电压?如果是脉冲信号,发射电路没有必要恒流源设计,如果是线性电压也没有必要恒流源设计,恒流源设计好像没有什么大的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路设计有疑问!1: 4脚没有接地可能系笔误,但R9的接线存在疑问;2:输出接ADC,而U2A,U2B接成了电压 ...

您好,发射电路IR是接到了单片机引脚,因为要做红外感应所以想保持恒流,现在我就是不明白接收部分电路怎么搭建才最好

网友J:
D3二极管的方向是不是画错了啊,老感觉怪怪的,请大神解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J:
D3二极管的方向是不是画错了啊,老感觉怪怪的,请大神解答

D3是红外接收二极管,要反接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您好,发射电路IR是接到了单片机引脚,因为要做红外感应所以想保持恒流,现在我就是不明白接收部分电路怎 ...

先不说,有没有必要用恒流源,就算有恒流必要,
你两个发射管并联,根本无法确保两个发射管分到相同的电流,恒流的意义何在?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您好,发射电路IR是接到了单片机引脚,因为要做红外感应所以想保持恒流,现在我就是不明白接收部分电路怎 ...

没仔细分析,U2A是一个放大电路原来把U2A也当成了电压比较器,不过U2B接成电压比较器输出接ADC不知道有什么特别意义。另外,你的这个电路设计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要达到什么目的。

网友I:
光电流放大器一般是检测短路电流的方式,这个电路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没仔细分析,U2A是一个放大电路原来把U2A也当成了电压比较器,不过U2B接成电压比较器输出接ADC不知道有什 ...

我想做一个红外测距,想把接收管的信号输出到单片机的ADC,然后换算成实际距离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K:
先不说,有没有必要用恒流源,就算有恒流必要,
你两个发射管并联,根本无法确保两个发射管分到相同的电 ...

是的,感谢指正,我现在只接了一个发射管

网友L:
检查下电阻参数看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我想做一个红外测距,想把接收管的信号输出到单片机的ADC,然后换算成实际距离值

测距是线性输出,U2B应该接成放大器或者电压跟随器,不应该接成电压比较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我想做一个红外测距,想把接收管的信号输出到单片机的ADC,然后换算成实际距离值

另外,要注意市面上购买的廉价的所谓的光敏二极管大部分是没有引出基极的光敏三极管。

网友M:
1.用此电路测距仅适用于短距且尽可能无环境光干扰。
2.发光管无需恒流驱动,VCC稳定即可。
3.红外接收管并联可调电阻,配合R11(可调)使测距范围输出电压适合ADC采样电压范围。一般无需前置放大器。
4.此测距电路精度有限,如要求高改用超声波测距。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测距是线性输出,U2B应该接成放大器或者电压跟随器,不应该接成电压比较器。

就用您的这个电路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M:
1.用此电路测距仅适用于短距且尽可能无环境光干扰。
2.发光管无需恒流驱动,VCC稳定即可。
3.红外接收管 ...

感谢回复,那请问怎么可以提高测量距离?您说的并联可调电阻配合R11,R11具体是什么接法?

网友N:
引用 网友D:
感谢回复,那请问怎么可以提高测量距离?您说的并联可调电阻配合R11,R11具体是什么接法?

要提高测量距离就要加入调制,这对单片机进行控制的很简单,接收也可以用现成的接收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