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ADC能测量电池电压吗?

楼主(2022-08-24):
差分ADC能测量电池电压吗?电路如何接?网上都是用单端ADC测量的,但目前就剩下这个差分输入脚未用,其它引脚都占完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没有图纸,不好说呀。

网友C:
为什么不能,差分输入端一般都是在Vcc和GND之间任意电压都可以,如果不放心,查下datasheet。

网友D:
差分一般用来测电流。(V2-V1)/R

网友E:
    这个是差分ADC,里面有原理图,你看看。

网友F:
差分的也可也当作单端的使用

网友G:
赞,都是热心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差分ADC,里面有原理图,你看看。

这个芯片不错,但价格太贵了!它本身就可以配置成单端模式。

楼主:
有原理图吗?学习一下怎么怎么接线?要有参考例程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能,差分输入端一般都是在Vcc和GND之间任意电压都可以,如果不放心,查下datasheet。

现在打算差分正接在两个分压电阻之间,差分负接地。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差分一般用来测电流。(V2-V1)/R

能测电流,就应该可以测电压呀。有接线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赞,都是热心肠啊。

丰常感谢大家,但目前还是不知道怎么接线,打算差分正接两个分压电阻之间,差分负接在地,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丰常感谢大家,但目前还是不知道怎么接线,打算差分正接两个分压电阻之间,差分负接在地,不知道行不行?

建议差分正接采样电阻一端,差分负接采样电阻另外一段,且差分走线的两根采样线需要RC滤波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丰常感谢大家,但目前还是不知道怎么接线,打算差分正接两个分压电阻之间,差分负接在地,不知道行不行?

整了几天,你应该把你用的ADC型号发出来呀
或者是有差分ADC的单片机型号发出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不错,但价格太贵了!它本身就可以配置成单端模式。

     这个ADC不贵吧,几快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I:
整了几天,你应该把你用的ADC型号发出来呀
或者是有差分ADC的单片机型号发出来

谢谢大家了,已经搞好了,主要是分压电阻阻值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