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信号(>1M)频率、功率控制问题

楼主:
超声波信号(>1M)频率、功率控制问题

1.假如超声片/陶瓷片的工作频率在1.7M,要使得频率误差始终保持在±10%,有哪些方法?

2.单片机通过检测反馈回来的换能器两端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的相位差,可以实时调整PWM信号的输出频率,实现频率自动跟踪?嵌入式工程师一开始用了一个GD32F103XX,主频是108M,反馈说来不及采集负载端(超声片)电压和电流信号的相位差,后来直接上GD32F4XX,主频是168M也来不及采集电压和电流信号的相位差,再提高主频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3.有没有必要用DDS电路?(直接数字频率合成器),ADI的DDS芯片可以做到精准的频率控制
4.输出的功率控制,采用控制输出电压和电流的方式(有功功率P=UI),通过采集负载端的电压和电流的ADC值来控制输出的功率。有没有很好的方式,可以做到恒功率输出(误差±10%)

5.半桥和全桥都可以实现超声波功率的增益输出,两种驱动方式有哪些优缺点?

6.假如2可以实现,通过检测超声电压和电流信号的超前和滞后情况可以实时监控到超声输出信号的频率,是否意味着要高速的运放?电路具体如何连接呢?是不是高速运放,主要考虑那个指标?

7.像超声波的信号指标有频率、功率、声强、绝对最大波束不均匀性系数、精度,像这些参数具体是如何进行标定或校准的?毕竟这是仪器仪表的范畴,标定是出厂必不可少的一道工序

哪个坛友对超声信号很熟悉的,欢迎逐一赐教,谢谢

假如超声片 陶瓷片的工作频率在1.7M,要使得频率误差始终保持在±10%,有哪些方法?

假如超声片 陶瓷片的工作频率在1.7M,要使得频率误差始终保持在±10%,有哪些方法?.jpg

网友A(2022-08-25):
超声波振荡器最好使用自激振荡器,可以工作在压电片谐振频率上,效率最高。不推荐他激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振荡器最好使用自激振荡器,可以工作在压电片谐振频率上,效率最高。不推荐他激模式。

你有相关的图吗  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