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1K08A单片机ADC调试 串口调试诡异问题排除

楼主(2022-08-24):
用STC8G1K08A单片机做一个音频电平指示器,需要高速采样信号。手册说支持800Khz,那两通道44.1kHz绰绰有余。
写代码,测试,结果发现,会偶尔有转换结果=0的情况出现。(已在ADC脚接1/2vcc电压,正常时结果为511)
加大采样时间,无果
加大通道选择时间,无果
降低ADC转换速度,无果

结果换了一颗芯片,代码没动,好了。

诡异的是,过了半小时,这颗新换上来的芯片也不行了,这难道还有寿命问题。

是、电话STC售后,第一个技术给了参考工程,直接编译下载,串口看数据,没问题,但是采样速度太慢无法满足要求。后来一步步改,改到高采样率,问题依旧。

再电话STC另一个技术,让ADC对地接一颗103电容,照做后发现,串口居然会丢字符。没错,再ADC脚加电容结果串口偶尔丢一个字符……

然后让下载ISP工具里面的例程,还是丢字符。

但是,我把这个再带的例程刷到另一块STC8A8K的核心板上,居然正常运行,同一个HEX文件。
百般不得其解。
STC技术说是干扰问题。我心想,干扰应该是乱码,不应该是丢字符,但是死马当活马医,就试试吧。
把8A8K芯片刷个空的不影响IO的程序进去。
再把8G1K08A芯片插在这个板子上的串口上

奇迹出现了

不丢字符了,ADC也正常了……
简直是玄学。

这个是正常的能用的340,用的内置振荡器

这个是外置晶振的,用起来有问题的。
当然我换过芯片,烧过一颗。
这个是广州电子展南京沁恒展台送的。正儿八经南京沁恒官方出品。

真是太奇怪了,后来把串口波特率调到921600bps都很正常,没丢字符,无法解释。

有什么情况后面再来更新。

故障情况与这个2020年的帖子非常相似。
搜索" STC8A8K64单片机ADC输入受干扰"

网友A:
STC8G1K08A的ADC的确出现这样的问题,我遇到了,现在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8G1K08A的ADC的确出现这样的问题,我遇到了,现在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ADC脚对地并接一颗103的小电容试试

网友B:
你是用PC接收看结果的。CPU从串口出去,数据还需经转成USB信号,再入PC机。传输过程序会不会丢数据呢?

网友C(2022-12-15):
串口电平转换芯片,受电脑电脑电源干扰,会有所影响

网友D:
首先,ADC输入脚对地接电容会影响串口发送数据这种诡异的现象,是我没有听说过的,是否是别的原因导致的?
其次,高速采样并且每个采样点都返回,你是实时返回还是采样了一串数据再返回?
再次,你的ADC配置情况是怎样的?

网友E:
楼主可以说说您的ADC具体配置情况是怎样的?可以联系我 安排建群一对一支持您答疑解惑。另外后期可以直接用 STC8H8K64U-45MHz-TSSOP20, 能用自带的硬件USB下载,硬件USB仿真,没有理由再外接 包邮RMB2元以上的转串口了,还不能仿真。 用第三方转串口 给 MCU 下载程序,由于第三方转串口内部 IRC 误差会 叠加到 STC8/STC32G的内部时钟上 会把时钟 搞偏了,造成批量生产时通信误差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