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齐IDE 有没有C语言的描述文件

楼主(2022-08-24):
大佬们 有没有用九齐单片机的大牛 我使用这个是新手 对于这个编译器一窍不通  个别C语言过不了编译器
像 code 这个描述 我搞了半天还是不懂怎么过这个编译
code 这个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按【F1】试试用没有说明书。

网友B:
这么偏门的东西你应该去问厂家FAE,到论坛上问是没有结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F1】试试用没有说明书。

按过了 我使用的C语言没有反应

楼主:
后面经历过多次编译发现 九齐的 数组 如果是放进去Rom区的话 使用const关键字 之后 描述数组变量只能使用unsigned char 或者 char 这样的8位数组 只要我换成 unsigned int 这样的 16位变量 马上就报错 错误位无法识别指令
但是有一个神奇的 问题 它允许不放进Rom区的可以描述成unsigned int
这样我的问题就基础解决了

网友C(2023-07-20):
mark我竟然从32位机转回来写8位的。。。

网友D:
code只是51的写法而已

网友E:
九齐的,感觉蛮好,也想入手这个,但九齐那边说,可带开发,但技术支持不太热心

网友F(2024-06-25):
引用 网友E:
九齐的,感觉蛮好,也想入手这个,但九齐那边说,可带开发,但技术支持不太热心

九齐这么难用,都是谁在用啊。之前用应广的2天搞定的程序,换九齐搞了好几天还有问题

网友G:
哪儿产的啊?51兼容的?用keil不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九齐这么难用,都是谁在用啊。之前用应广的2天搞定的程序,换九齐搞了好几天还有问题

同样的话,我也可以这么说:
应广这么难用,都是谁在用啊。之前用九齐的2天搞定的程序,换应广搞了好几天还有问题.....
九齐和应广我都用过,九齐就是一个典型的台系单片机,谈不上哪特别好,哪特别不好,唯一的优点就是便宜,现在还能找到9分钱代烧录的OTP单片机不多了
应广比较另类,搞个什么双核心,迷你C,基本就是得从头开始学
其实就是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感觉而已
如果你先用应广,再换九齐,就会觉得应广比九齐好用
反之,你就会觉得应广没九齐好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哪儿产的啊?51兼容的?用keil不行?

的,兼容51,有固定的开发软件NYIDE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同样的话,我也可以这么说:
应广这么难用,都是谁在用啊。之前用九齐的2天搞定的程序,换应广搞了好几天 ...

对于绝大部分从来没有用过应广也没有用过九齐的人来说,其实九齐比应广更容易上手,不需要重新学太多东西。毕竟九齐用的SDCC编译器,基本就是标准C 。应广那个迷你C 很多人刚开始都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