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三极管、MOS管、运放、光耦这五个器件中datasheet分别哪个参数可以反应是...

楼主(2022-08-24):
二极管、三极管、MOS管、运放、光耦这五个器件中datasheet分别哪个参数可以反应是高速或低速?

网友A:
二极管的话就看反向恢复时间吧
三极管就看开关时间
mosfet就看输入输出电容,开关时间
运放的话就考虑摆速
光耦的话直接就有高速光耦和低速光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的话就看反向恢复时间吧
三极管就看开关时间
mosfet就看输入输出电容,开关时间

光耦跟三极管一样有恢复时间。
运放大信号速度才看slew rate,小信号看gain bandwidth product

网友C:
看参数单位是ns、us 的相关参数,再分析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的话就看反向恢复时间吧
三极管就看开关时间
mosfet就看输入输出电容,开关时间

回复很清晰。不过还有疑问
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小于多少才算是高速二极管呢?
在datasheet里面三极管的开关时间对应英文是哪个?开关时间小于多少算高速三极管?
MOS输入输出电容和开关时间分别小于多少是高速MOS
运放不看增益带宽积GBW吗?压摆率大于多少算高速?
光耦也是有想对应的参数描述高速、低速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参数单位是ns、us 的相关参数,再分析分析。

你说的是哪个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