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SP32C3的低功耗模式

楼主:
最近在捣鼓怎么将ESP32C3进入低功耗模式
选用LIGHT SLEEP模式,手册上写的是130UA
结果测出来一直有2MA左右
根据以前调试STM32低功耗的经验
先是关闭IO口,设置为输出上拉置1或者是输出下拉置0
然后配置唤醒源
然后就直接低功耗函数
因为是直接测低功耗,所以前面什么也没开,按理说也不需要再关闭什么
不行后尝试了DEEP sleep模式,和手册上的数据大致相同。
一时间不知道如何调整。
void app_main(void)
{
  now_int();//IO口初始化

  vTaskDelay(10000 / portTICK_PERIOD_MS);
  //esp_sleep_disable_wakeup_source(ESP_SLEEP_WAKEUP_ALL);
  //esp_bluedroid_disable();//这三句话加了和没加效果一样。

// esp_bt_controller_disable();

// esp_wifi_stop();

  esp_light_sleep_start();

  //esp_deep_sleep_start();

    for (;;)
    {

    }

}
硬件上仔细检查过,除了IO2和IO8需要烧录代码外接了上拉电阻,其他都没有消耗的可能,IO2,8低功耗后置1了应该也不影响?没有形成回路
希望各位做过的大佬可以帮助一下
以往在32或51上百试百灵的低功耗调试在esp32上竟然失效了
也可能是自己esp32的代码还不够懂吧
恳请各位赐教

这是原理图,外围设备都没有接,只有芯片和相应的电阻电容焊在上面

网友A(2022-08-25):
你的描述,是你的认识,如果准确的话,你早已找到问题点了。
所以,上图纸,让他人帮你看看。
特别标出,你测量电流的方法,测量点在何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描述,是你的认识,如果准确的话,你早已找到问题点了。
所以,上图纸,让他人帮你看看。
特别标出, ...

多谢提醒,已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