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PWM无输出

楼主(2022-08-25):
#include "pbdata.h"

u16 fre;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TIM8_Configuration();

void  Delay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int main(void)
{
     u16 arr=42000;
     u16 led_dt = arr/2;

                 RCC_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初始化
                 GPIO_Configuration();//端口初始化
                 TIM8_Configuration(arr);//定时器和pwm配置

                 while(1)
                 {
                                TIM_SetCompare3(TIM8,led_dt); //用的是TIM3的通道2,输出PWM         送到相应的寄存器中   //满占空比为900
                          TIM_SetCompare3(TIM8, 2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LED 发光
                                                        Delay(0x2ffff);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LED 熄灭
                                                        Delay(0x2ffff);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8,ENABLE);//这个是必须的,仿真软件必须的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端口复用,一定在APB2的时钟线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

void TIM8_Configuration(arr)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PWM的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PWM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通过PWM控制,端口为复用方式输出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_TIM1,ENABLE);//TIM3 复用功能部分映射,可以此找到对应的管脚
        //关于部分映射可以参考“STM32参考手册”119面
        //定时器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TIM_Period=arr;//初值
        TIM_TimeBaseStruct.TIM_Prescaler=2;//预分频
        //不分频,在晶振为72MHz的情况下,定时器执行到899后即会溢出,表示计数满
        TIM_TimeBaseStruct.TIM_ClockDivision=0;
        TIM_TimeBaseStruct.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向上
        TIM_TimeBaseInit(TIM8,&TIM_TimeBaseStruct);
        //TIM_TimeBase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pwm初始化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TIM_OCMode_PWM1;             //使用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 //使能位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

//设置输出极性,一定注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20;
        TIM_OC2Init(TIM8,&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8,TIM_OCPreload_Enable);            //与装载使能,不会说执行一次后就不执行了
        TIM_CtrlPWMOutputs(TIM8,ENABLE);        //MOE 主输出使能
        TIM_ARRPreloadConfig(TIM8, ENABLE);

        TIM_Cmd(TIM8,ENABLE);

}
/*PWM不是中断,所以不需要设置中断优先级 */

PROTUES

网友A:
没有细看, 不过似乎没有指定 PC8和TIM3的那个通道对应上, 就是TIM3设定的PWM用在哪个引脚上面. 试试看 在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后面加一条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xxx_TIM3; 嘻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