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瑞萨78F0515A单片机,内部扩展2K的RAM怎样使用?

楼主(2022-08-25):
请教:瑞萨78F0515A单片机,内部扩展2K的RAM怎样使用?
写程序变量定义太多了,放不下需要扩展内部RAM,数据手册上写有IXS可以扩展内部2KRAM,但不会用,请教高手,感谢!

网友A:
虽然没有用过瑞萨的这款单片机, 如果你是用C语言的话, 片外RAM 可以试试看 用#pragma 定义一个section, 这个section的地址指向片外的地址空间

网友A:
1. 看规格书看看外部内容在哪个地址空间
2. 如果是C语言编程, 用#pragma 定义一个section区域, 这个section区域指向外部RAM的地址空间
3. 在这个section区域定义的变量会自动分配在外部RAM里面了

网友B:
如果是51单片机,用C51写程序,用XDATA关键字定义变量就可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