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编译没用错误,Sourse Braowser:xx is undefined!

楼主(2022-08-25):
我定义的变量放在这个文件的上面,但还是跳不过去,其他的也一样路径包含了进来,但还是都跳不过去.

网友A:
编译没有出错啊, 你所谓的跳不过去是什么意思? go to definition吗?

网友B:
在keil里面,点开魔术棒,output  把下面的browser information 勾选上

网友C:
编译没问题就行,别管什么编辑器的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