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疗仪负载接触不良造成灼伤的问题

楼主:
理疗仪输出高频,电极片与人体接触紧密,电阻小,正常使用。但是先启动理疗仪,再用电极片接触人体的时候,有高压产生,可能是接触不良造成高压灼伤皮肤,加什么电路可有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网友A(2022-08-25):
皮肤感应电路另外可以在操作面的皮肤上涂上一层介质就会避免这类问题

网友B:
在电极片上串联一个1-10K的电阻可以限流,你自己要测试一下电疗效果,串联的电阻太大电疗没有作用。

网友C:
人体对高频电流根本不适应,理疗仪输出更多的是低频或者中频,治疗时也是先将电极片固定在合适的穴位处,然后逐步调节电流,因为人体体质和忍受的不同,使患者有略微有刺激性感觉为准。由于电极片是由柔性粘性非金属材料做成,一般不容易烧灼皮肤,但是是可以造成电击的感觉的,治疗效果也不是以电流大小衡量的,而是和波形以及频率有很大关系,我在医院接受过中频治疗,后来我也研制过好几台给自己和别人治疗疾病。这是我自己对理疗仪的体会。

网友D:
限流、限压

网友E:
皮肤回路检测,当检测到有皮肤才开启输出高频电路,当没有皮肤是高频电路不打开

网友F:
前级的100v通过升压电路出来的电流基本很小很小,如果实在大的话串一个小电阻就好了,虽然电压高但是只要电流够小就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其次这类产品在程序和硬件上会做电极脱落检测保护,电极脱落的时候直接停止输出。

网友G:
成品的理疗仪,在启动时会检查是否输出最小,如果不是则不能启动,只有启动后才能从小到大进行调节。

网友H:
过流保护电路没有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过流保护电路没有吗?

这个真没有。不同人的耐受是不一样的,而且输出总功率是有严格限制的。

网友I(2024-05-04):
看的一头雾水

网友J:
这个要实践和综合考虑,可不是靠瞎猜!

网友K:
先输出一个安全电压,比如36V,检测到皮肤接触后再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