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初学小白~请问定时器为什么不能触发

楼主:
RT,刚刚学习51的定时器,想做一个每隔50MS闪灯的程序,但LED却常亮,编译是正常的,求问各位老师问题出在哪里了帮忙指点一下,谢谢定时器初始化方法是STC-ISP生成的 50MS 12T 16位自动重载

#include <STC89C5xRC.H>
void Timer0Init();
int i=0;
void main(){
    Timer0Init();
    P22=1;
    while(1);
}
void Timer0Init()                //50MS@11.0592MHz{
    AUXR &= 0x7F;
    TMOD &= 0xF0
    TL0 = 0x00;
    TH0 = 0x4C;
    TF0 = 0;
    TR0 = 1;
    ET0=1
    EA=1
}
void c_led() interrupt 1{
    TL0 = 0x00;
    TH0 = 0x4C;
    TF0 = 0;

    i+=1;
    if(i>=65534){

网友A(2022-08-25):
用手甩一下电路板,如果看到一条连续的亮线,说明没闪。如果看到的是不连续的亮点,那就是已经闪了,但是你的眼睛无法分辨50ms这么快的速度。

网友B:
你确定可以分辨出50ms闪烁?改成500ms闪烁吧

网友C:
1,int类型的i,能够累加到65534么?
2,定时器中断是50ms的间隔,50ms翻转一次P22口的状态,你确定你的肉眼能否分辨100ms以内的闪烁?

网友D:
时间太短,闪了你也看不出来,500ms翻转一次比较好,这是其1,其二,stc89系列,模式0是13位定时器方式,那么,你所以为的50ms,其实只有6ms出头,那么等于就是常亮了。

网友E:
解决了,是89c52没有16位定时器重载,选择16位就好了

网友F:
这50ms已经超出了正常人能看到的范围了,改1秒试试

网友G:
就算你有钛合金氪石眼你也看不到50MS的闪灯闪烁

网友H:
如果你用的是stc89c5x的芯片,哪有16位自动重载这个模式,那么TMOD &= 0XF0这一句设定肯定不合适,在应用前还是先搞清楚用的是啥芯片,再研究一下对应的pdf

网友I:
定时器模式设置不对。将TMOD &=0xf0改为TMOD =0X01试试。建议不要用ISP中的定时器设置程序,很多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