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f单片机,下载程序的IRC频率,是直接确定这个单片机的时钟周期了吗?

楼主(2022-08-25):
关于STC8f单片机,下载程序的IRC频率,是直接确定这个单片机的时钟周期了吗?

网友A:
IRC-内置RC震荡源 直接确定这个单片机的时钟周期。

网友B:
是的,比如你选择了24MHZ,那这个单片机运行的时钟就是24MHZ的时钟
但跟传统的8051是要区分开的
传统的8051是要12个时钟才能形成一个机器周期,它的指令执行时间是以机器周期来算的
STC的是以时钟周期来算的早期的STC数据手册还会有个对比,现在的就没有了

网友C:
如果使用内部晶振,是的;如果使用外部的,看外部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