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单片机相关问题

楼主(2022-08-25):
1T和12T只是控制计数器的快慢,还是控制整个STC8单片机运行速度,不明白,这个是几分频的?

网友A:
1t,12t,只是stc的一个宣传策略,你玩汇编的话,看指令周期表之后,就不会在意所谓的1t,12t,一切以指令周期表为依据,你不玩汇编,看不懂指令周期表,就更不用在意,只要知道1t比12t快就行了,更具体的,你把握不住。

网友B:
1T、6T、12T称为 指令周期,控制整个STC8单片机运行速度。

网友C:
单片机执行一条指令,分取指,执行,这需要分成若干节拍(步骤)才能完成,标准的51,至少需要12个时钟脉冲才能完成一条件指令执行。所以12个脉冲(CPU的时钟)称为一个机器周期。
国产STC对51进行了改进行,将指令进行了流水作业,即当一条指令执行时,下面的几条指令已取出准备执行了。从时间上看仿佛1个脉冲就能执行一条指令,称为1T模式。这样CPU可以提速12倍。
实际上并不是所有批令真能1T的,细节你要看手册。
另外,一些外围部件也的确可以使用1T的CLK,而标准51中只能用12T的CLK。特别是用定时器是要注意。

网友D:
STC8是1T的,不能更改。

网友E:
一直搞不明白STC的1T是什么东西
但这也不重要,你只要知道它快就对了
指令周期这种东西,你不玩汇编,基本用不着,也就定时器那用一下,官方下载器那复制下来就行

网友F:
整个单片机的运行速度,理论上,运行速度12T是1T的12倍

网友G:
1T和12T是执行指令的速度,与定时器计数的速度无关。

网友H:
12Mhz 晶振  12T定时器 或 1Mhz 1T定时器,每1微秒加1,只控制定时器速度,不控制其他。

网友I:
#在这里快速回复#你不玩汇编,看不懂指令周期表,就更不用在意,只要知道1t比12t快就行了,更具体的,你把握不住

网友J:
标准51系列是12个时钟周期为一个指令周期称为12T,1T单片机是1个时钟周期为一个指令周期,运行速度基本是快12倍,定时/计数器默认是标准的12T,可以设置为1T。

网友K:
楼上几位都没有说到点子上,STC8系列单片机是1T单片机,CPU只能够运行在1T模式,12T模式是定时器独有,每个定时器可以独立设置1T或12T模式。不管怎么设置定时器,单片机CPU都是1T模式。

网友D:
STC8系列MCU的机器周期都是1T的,不能更改。大部分指令都是单周期的。定时器时钟可以选择1T或12T(系统时钟12分频后再给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