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08G单片机在ADC过程电压异常

楼主:
最近小弟采用I/O复用方式进行ADC,结果出现ADC过程电压跃落情况,急需求解。谢谢!

电压异常波型

电压异常波型

网友A(2022-08-25):
刚好遇到了,STC技术告知的解决办法:在ADC脚对地接一颗103电容。
http://www.51hei.com/bbs/forum.p ... p;page=1#pid1105080

网友B:
说明一下,P55与P54的电压由谁提供。
这个图在P55、P54做AD时,无外界提供电压,AD采样接近0。
P55、P54做IO时,则是示波器的图形。
而且又不批出,黄线是谁的波形,蓝线是谁的波形。在什么情况下的波形。
全靠别人猜。
沟通表达能力差。

网友C:
没明白你是怎么复用的不说明清除不好说

网友D:
没看明白,你说下你的操作过程。

网友E:
ADC端口复用受外部硬件条件限制,也就是在ADC采样时段其他外部硬件呈高阻,不影响ADC采样电压。从你的图看不出你要怎么复用。

网友F:
你这个怎么要I/O口呀,上面I/O的电压要固定一个值才行。

网友G:
你这个问题描述的也太简单了吧,哪个口是adc输入,哪个口是IO口,实现的功能和出现的现象等都应该描述清楚才好解决啊

网友H:
上图中在ADC过程,P5.5是稳定输出高电平,P5.4进行AD转换(输入口)。通过AD转化实现温度检测。

网友I:
STC8G  那么多产品中, 我还真没找到 可以用 P5.4 测AD的型号, 所以,连示波器都用上了, 不能先看看 产品规格书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上图中在ADC过程,P5.5是稳定输出高电平,P5.4进行AD转换(输入口)。通过AD转化实现温度检测。

P5.5 是不可能稳定输出高电平的,你要稳定的话,只能 10K电阻的另一头接VCC,把P5.5 开漏模式 输出稳定的低电平 才有可能实现“稳定”

网友D:
一般建议NTC接地,这样用什么问题吗?P5.5要设置为推挽输出。

网友J:
1,为什么要这么操作?
2,代码上传

网友J:
引用 网友I:
STC8G  那么多产品中, 我还真没找到 可以用 P5.4 测AD的型号, 所以,连示波器都用上了, 不能先看看 产品 ...

STC8G1K08A
每个IO都有ADC功能,一块二一片,性价比还是蛮可以的
就是抗干扰不怎么好,我DIY一个太阳能路灯,只是LED灯的线架在220V上而已,有时候开日光灯,这板子就复位了,我还打了20个板子,准备回家用呢......有点后悔了,当初应该用PIC12F615的

网友G:
P5.5接稳定高电平,那为啥不直接接到电源呢,不知咋想的。IO口输出是经过了内部的输出电路的,不管输出高、低电平都会受到输出电路内阻的影响,拿来作为AD的参考电压很不合适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J:
STC8G1K08A
每个IO都有ADC功能,一块二一片,性价比还是蛮可以的
就是抗干扰不怎么好,我DIY一个太阳能路 ...

抗干扰与你的电路设计有关,你的STC单片机用了几个电容?多大容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J:
STC8G1K08A
每个IO都有ADC功能,一块二一片,性价比还是蛮可以的
就是抗干扰不怎么好,我DIY一个太阳能路 ...

不至于这么惨吧,同样用STC8G1K08A-QFN 做了一个24V电源的监控处理板,没听用户反馈什么问题,带的是无刷电机。

网友H:
引用 网友I:
STC8G  那么多产品中, 我还真没找到 可以用 P5.4 测AD的型号, 所以,连示波器都用上了, 不能先看看 产品 ...

STC8G1K08A是有这口的,并说明可以进行ADC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一般建议NTC接地,这样用什么问题吗?P5.5要设置为推挽输出。

收到,另外,目前波形中P5.5已经是推挽输出模式的了

网友L:
程序问题,还得慢慢自己研究,那么多人用基本不会出现如此简单的错误

网友H:
引用 网友G:
P5.5接稳定高电平,那为啥不直接接到电源呢,不知咋想的。IO口输出是经过了内部的输出电路的,不管输出高、 ...

理论上还是可以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J:
1,为什么要这么操作?
2,代码上传

unsigned char ADC_NTC(void)
{
unsigned char b;

P5M0 = 0X00;
P5M1 = 0X20;
P_SW2 |= 0x80;
ADCTIM = 0x3f;
P_SW2 &= 0x7f;
ADCCFG = 0x0f;
ADC_CONTR = 0x85;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ADC_CONTR |= 0x4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0x20));
ADC_CONTR &= ~0x20;
b = ADC_RES
由于电路设计需要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不至于这么惨吧,同样用STC8G1K08A-QFN 做了一个24V电源的监控处理板,没听用户反馈什么问题,带的是无刷 ...

跟硬件肯定是没有关系的了,估计是日光的镇流器,只有在开灯的时候有复位现象,连续开灯十几二十次就会有一次复位
同一块PCB板子,直接换上PIC12F615,搭线测试,开了半个小时,没有一次复位的
用于测试的程序很简单,首先排除程序的问题
就是什么功能都没有,就是开机之后,控制IO先低电平并延时0.5秒,然后,就是一直开灯,几行代码而已,ADC什么的都没有用
只要开机之后出现灭灯的,就是复位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J:
跟硬件肯定是没有关系的了,估计是日光的镇流器,只有在开灯的时候有复位现象,连续开灯十几二十次就会有一 ...

8G1K稳定性好象是不好 我搞了个GPS时钟服务 因为8G1K 20PIN的有双串口就用这片子 超过2秒收不到GPS数据会报一下警告 大概稳定工作了半年 开始间隔报警 然后越来越频繁 我以为是GPS模块的问题 连模块带天线都换了一套也没什么用 换了8G1K片子正常工作了 然后过半年 又不行了 但重新刷一下程序 一点没动的程序 就又能稳定工作半年 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 这个模块12VDC和12v电池双供电 电源为主和电池为主都试过 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J:
STC8G1K08A
每个IO都有ADC功能,一块二一片,性价比还是蛮可以的
就是抗干扰不怎么好,我DIY一个太阳能路 ...

你这种情况,属于电源问题,电源做好,不要有跌落,就不会复位,我用这个MCU做灯控也比较多,没发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N:
P5.5是稳定输出高电平,P5.4进行AD转换(输入口)。通过AD转化实现温度检测。

网友G:
楼主,理论上可行但如果不可控因素更多的话还是建议慎用,从你给的程序看完全就是测的P5.5的电压,这跟你前面描述的情况完全不符啊
http://www.51hei.com/bbs/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223192&pid=1105390

网友E:
引用 网友H:
unsigned char ADC_NTC(void)
{
unsigned char b;

楼主用STC8G1K08A的P5.5输出高电平,分压后供P5.4 ADC取样,这样用没有什么问题,但与 “I/O复用方式” 没有干系。所谓复用是指同一个I/O口同时或分时执行两个以上功能。出现异常波形当然是代码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情况,属于电源问题,电源做好,不要有跌落,就不会复位,我用这个MCU做灯控也比较多,没发现你说 ...

我觉得你可能没有认真看我的回复

网友O:
这么用2个IO??P5.5接VCC,试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N:
P5.5是稳定输出高电平,P5.4进行AD转换(输入口)。通过AD转化实现温度检测。

这是基本条件和应用代码
#define ADCTIM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a8)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 power control dit (ADC电源控制位)1000 0000
#define ADC_START   0x40                        //ADC start control dit (ADC启动控制位)0100 0000
#define ADC_FLAG    0x20                        //ADC complete flag (ADC完成标志位)    0010 0000
#define ADC_EPWMT   0x10                        //使能 PWM  实时触发 ADC               0001 0000

P3M1 = 0x00;                                         //设置P3准双向
P3M0 = 0x00;                                         //设置P3准双向
P5M1 = 0x10;                                         //设置P5.4高阻0001 0000
P5M0 = 0x20;                                         //设置P5.5推挽0010 0000

/*------------------------
  InitADC 初始化ADC
-------------------------*/
void Init_ADC()
{        //ADC 控制器  电源  启动  完成  --   15通道模拟选择位
        //ADC_CONTR    B7    B6    B5   B4   B3   B2   B1   B0
        P_SW2 |= 0x80;                                        //打开设置开关
        ADCTIM = 0x3f;                                        //设置 ADC 内部时序
        P_SW2 &= 0x7f;                                        //关闭设置开关
        ADCCFG = 0x27;                                        //设置ADC结果右对齐,速度为512系统时钟
        ADC_RES=0;                                                //清除ADC_RES存储器以前的结果
        ADC_RESL=0;
        ADC_CONTR=ADC_POWER;                 //开启ADC电源
        _nop_();_nop_();                                //上电延时
        _nop_();_nop_();
}
/*----------------------------
        读取ADC结果
----------------------------*/
unsigned int GetADCResult(unsigned char CH)//ADC通道CH=4 (P5.4)
{
        ADC_CONTR=ADC_POWER|ADC_START|CH;//启动转换1100 1100
        _nop_();_nop_();                                                //小延时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等待ADC转换完成标志置位 1010 0000
        ADC_CONTR &=~ADC_FLAG;                        //清完成标志
        return ADC_RES<<8|ADC_RESL;                //返回十位ADC结果
}

网友H:
感谢各位大神的帮忙,我认真思考,再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