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拆一个静电手环

楼主(2022-08-25):
里面只有一个电阻

里面只有一个电阻

不知道这玩意有没有用,有用的话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不知道这玩意有没有用,有用的话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A:
我也拆过,里面也是只有一个电阻,我也不明白静电能释放到哪里去。
有线的静电手环是有一根导线把静电引到大地了,无线的手环难道是发射到空气里?

网友B:
应该是忽悠的,安个电阻是忽悠不懂的人——你看,我这里面有电子元件,肯定有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拆过,里面也是只有一个电阻,我也不明白静电能释放到哪里去。
有线的静电手环是有一根导线把静电引到 ...

人体是一个电容,可以存储大量电荷,无线静电手环内部有一颗兆欧电阻,为此电容安全放电,否则就是短接放电。

网友D(2022-10-12):
带线的还有效,无线的就是忽悠。反正静电损坏机率很低。

网友E:
无线静电手环,据说是通过尖端放电来释放静电的,尖端就是那颗螺丝钉,电场必须要很强才有效果,怎么看都没用,还不如放个加湿器。

网友F(2022-11-26):
加个兆欧电阻是为了使放电电流小些,不刺激人,我冬天回家开门常被身上的静电麻,后来就先摸一下墙,再摸门就没事了,也相当于是用大电阻放了一下电。

网友G:
无线的???另一端不是有条线带夹子的吗?作业前先将夹子夹住金属机架(接地的),然后再开始作业呀。

网友H:
无线的据说效果都不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加个兆欧电阻是为了使放电电流小些,不刺激人,我冬天回家开门常被身上的静电麻,后来就先摸一下墙,再摸门 ...

小常识:先不要直接用手接触门把手。可以拿一个钥匙(或者任何金属物体)去接触,将静电释放掉。只要静电打火的地方不在皮肤上,人体是感觉不到触电的。静电释放掉后门把手可以随便摸。

网友B(2023-06-21):
去年冬天,去调音响音量,啪的一声,首先我被电了一下,紧接着功放机里冒出了浓烟,TDA7294烧起来了!真是太夸张了,芯片和机箱还有云母隔离的……静电真厉害。

网友I:
有一点点用,静电不多的时候不会挨电击,多了也不行(摩擦毛衣1-2次和5-6次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