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拾音器放大电路大家有吗?

楼主:
前几天买了一个RGB拾音器,拆解图如下,想研究一下

就是通过两个三极管对MIC信号放大,输出可变化的电平,指示音量大小

MIC放大电路,想学习一下

网友A(2022-08-26):
有电路图提供来参考一下就好了。

网友B:
如果只是控制亮度的亮和暗就简单了。搜索MIC前置放大有很多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