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峰吸收问题

楼主(2022-08-25):
尖峰吸收电路,电容可以用1206封装耐压1000V的贴片电容吗

网友A:
你的电路供电是多少,尖峰是多少根据电路需求来选电容。

网友B:
可以,1KV贴片可以用,但是安全性肯定没有插件可靠。我用的都是1KV/332/1206.

网友C:
插件耐操,建意用插件。

网友D:
考虑一下空间距离及空气中的水分。
当然用绝缘胶密封电路板是可行的。

网友E:
它取决于标称电压和电压尖峰的范围。 如果电容器在其他瞬态吸收电路后面使用,可能是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