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调压电路问题

楼主(2022-08-25):
一般PWM调压使用多少频率的,MOS管还是三极管,有什么要求吗

我这里使用一个8050和B772组成PWM电路,控制DC-IN的通断,之前在别的项目借鉴过来的不知道对不对

调压10V以内没有问题,就是三极管B772会发热,占空比越大就越,一百多℃,

但是如果直接100%占空比,又不热了,非常正常,所以排除的电流过大的问题(项目使用的是2A)

有些人说是频率问题,我设置了 500Hz、1KHz、2KHz、10KHz都试过了,一样会热

也有些人说是三极管本身内阻大,或者此三极管本身不适合开关频率过高的应用

具体什么原因解决发热问题,或者有没有推荐的PWM调压电路参考一下吗,最好低成本,先谢谢了!!!

网友A:
按你的设计意图修改

网友B:
Q2换成二极管会不会好点,比如SR1100或快恢复管,要不来两个4148试试,反正现在的反向耐压不够啊,另外你的负载多大呢?

网友C:
最低成本就是单片机自带的PWM,或者IO口写进去PWM

网友D:
换个功率大点的mos管

网友E:
元件上的功耗 = 流过元件的电流 * 元件上的电压。
对于三极管来说,功耗  = Ib * Vbe + Ic *Vce
导通时,Vbe = 0.7V(约),Ib = 楼主自己估一下。 结果不大,暂作0处理。
             Vce = 0.1(约),Ic = 楼主自己估一下。 结果也不大,暂作0处理。
截止时,Vbe = 0(约),Ib = 0。 结果=0。
             Vce = 电源电压,Ic=0。 结果=0。
如此分析:无论导通与截止,功率都近似为0,管子不会发烫的。
也有例外,Ic特别大时,Ic * Vce 就不能忽略了。这种情况出现在短路、过流的情况下。
正常情况下为何发烫呢?当然是三极管上的功耗大了。大在何时呢?
有两个情况没有分析到:
就是:三极管从导通到截止,再从截止到导通的过程中,在这个两个过程中Vce 不是0.1V,Ic也不是0,它俩的乘积不是0。这时功耗大。也即大部分功耗发生在三极管导通与截止的过程中(上升下降沿)。
这个过程的时间越长,功耗越大。
1Hz是一秒之内有一个升降,1000Hz是一秒之内有1000次升降。

网友F:
用三极管上肯定要发热,损耗不小,不如直接用可调的开关电源芯片来做。

网友G:
用示波器看一下L3两端的波形?或是拿掉D1试试?

网友G:
我猜是因为Q2是脉冲开关的原因,致使L3产生反向电动势,消耗在Q2上,才使Q2发热,当PWM=100%是,没有了脉冲,L3没有了反向电动势,所以Q2反而不热了。

网友H:
1,R8太大了,最好是用10欧左右的
2,三极管本身压降就比MOS管大,发热是要大一些的,换MOS管效果会好点
3,R8并联一个104电容试一下,适当的加大或者减小,最好有示波器能看到波形

网友I:
全通(100%PWM)不热,半通热,那就是上升沿、下降沿发热量太大了,用示波器看波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猜是因为Q2是脉冲开关的原因,致使L3产生反向电动势,消耗在Q2上,才使Q2发热,当PWM=100%是,没有了脉冲 ...

实际上就是电感电流不能突变的原理,有脉冲,还能阻挡点电流
也不知道100%的PWM还能不能叫PWM........

网友J:
2SB772的开关特性并不好,最好用开关电源的上的那些管子例如 MJ13005之类的管子。R8太大时,大电流时管子可能无法进入饱和状态。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实际上就是电感电流不能突变的原理,有脉冲,还能阻挡点电流
也不知道100%的PWM还能不能叫PWM........

是的,电感电流不能突变,
而且电感突然断电时还会产生反向脉冲电压,这个电压甚至比原来的电压还高。一个很短的、反向的尖脉冲。

网友K:
当然不是这么简单的,不然也不会有专门的芯片做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