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读写flash时程序卡死问题,求大神解答

楼主(2022-08-26):
   执行下面程序,程序卡死在读或写阶段,蜂鸣器一直叫,求助大神!!!

u16 STMFLASH_ReadHalfWord(u32 faddr)
{
        return *(vu16*)faddr;
}

int main(void){
u8 KEi;
        LCD_Init();//LCD初始化
        LCD_Fill(0,0,LCD_W,LCD_H,WHITE);
        BEEP =1;LED0 = 1;
        KEi =KEY_Scan(0);
        if(KEi !=0){
                FLASH_Unlock();
                FLASH_ErasePage(FLASH_SAVE_ADDR);
                delay_ms(20);
                FLASH_ProgramHalfWord(FLASH_SAVE_ADDR,KEi);
                delay_ms(20);
                FLASH_Lock();//上锁
        }else {
                FLASH_Unlock();
                delay_ms(20);
                KEi =STMFLASH_ReadHalfWord(FLASH_SAVE_ADDR);
                delay_ms(20);
                FLASH_Lock();//上锁
        }

        delay_ms(200);
        BEEP =0;LED0 = 0;
}

楼主:
芯片型号为stm32f103vct6
读写地址为#define FLASH_SAVE_ADDR  0X08070000

网友A:
走单步调试一下,或许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走单步调试一下,或许就知道了。

while循环都没有,调试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