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数码管前面三位不亮

楼主:
请指点一下!

网友A(2022-08-26):
前面三位一位乱码,两位不显示,请指点谢谢

网友B:
请发完整代码或工程,不然就坐等竟猜高手出现。

网友C:
你先说说你的程序中,每一句的含义。

网友B:
我猜是这个原因:
因为你的573的OE端被接地了,而代码中并没有消隐动作,所以显示乱了。。

网友D:
没有全部代码,无法具体知道具体原因的,从这个DISPLAY函数而言,只能是第一位能显示1,其余不显示。你代码本身的意思应该是第一位共阴数码管显示1。所以本身就是不对。可能是你的数码管共阴共阳选错了。

网友E:
我猜,程序不正确。

网友F:
89c52共有32个IO脚,没必要用到574吧。

网友G:
原本这个问题以前有《51单片机程序0到60计数个位逢5和6不显示》不知道连接在哪了。看看https://blog.csdn.net/xianfajushi/article/details/93843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