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码的遥控器不能复制?

楼主(2022-08-26):
我最近想做一个东西,就是把遥控器的遥控码接收下来保存,再在合适时候发送出去。
查找了网上的案例,都明确表明只能匹配固定码,滚动码不支持。
而现实中的成品‘对拷遥控器’是可以复制滚动码的,说明技术上是可以做到的。
那么,滚动码的遥控器究竟不能复制?

网友A:
了解收、发双方的协议后就可以复制了。

网友B:
滚动的规律是根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了解收、发双方的协议后就可以复制了。

那么,滚动码的协议是怎么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么,滚动码的协议是怎么样的?

这个协议其实就是个哈希函数没用到椭圆方程,位数也不多,解决方式网上就有,但也没法一下说的清,你查遥控器用什么芯片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协议其实就是个哈希函数没用到椭圆方程,位数也不多,解决方式网上就有,但也没法一下说的清,你查遥 ...

我看了遥控器的芯片,但没有找到相关的数据手册。只找到一句话,说的是这个芯片是一个滚动码生成芯片。

网友D:
别执着于滚动码遥控器的复制了,有些技术不是凭借个人可以解决的

网友E:
滚动码遥控器是不能复制的,滚动码遥控器在使用时,必须产生一个唯一的加密密钥,由工厂代码和系列号一起经密钥产生算法形成唯一的加密密码
楼主说的对拷遥控器,只能拷贝学习码和固定码两种格式的

网友F:
某一个宝上已经有售滚码的复制机,好像是通过多次反复学习,机器内部自己会分析算法然后生成新秘钥写入新遥控器上

网友G:
肯定是能的,关键是成本。
滚动码是一种变化的编码,变化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是很值钱的。
如果你能洞察这个规律,可以制成相关产品,还可以买任意呵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