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函数GPIO_WriteBit的写法

楼主:
之前的按键的问题,很感谢各位师傅的回答,目前又碰到一个新的问题,我的开发板有个16X16的点阵,模块是stm32f103cb,想用来显示汉字,开发板教程里面没有类似的教程,想起用里面的c51的程序来改,改好之后,能编译成功,结果当然是不理想,其中一个地方,图片中,剪头的地方,不知道能不能这样写,在网上搜到的资料,都没有我的这种写法,都是置1或者置0,如果说向某一个端口写入数据,应该用哪个函数,谢谢,

网友A(2022-08-26):
有这个函数,肯定是可以这样写的呀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6);

GPIO_WriteBit(GPIOC,GPIO_Pin_6,Bit_SET);

这两个是一样的,前者英文代码量少一点而已
有的人感觉前者一眼就能看出是操作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而有的人却觉得后者更直观,个人感觉而已

网友B:
掌握显示的根本是:了解显示的原理!
包括:汉字的构成、硬件LED的排列方式结构、驱动的方案……
原理吃透了,用什么来做,都一样简单。

网友C:
动态显示吧,建个缓冲区,改后,按行去扫描,这才是以后的发展方向,直接在程序中写的,只能玩玩,不适全以后扩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函数,肯定是可以这样写的呀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6);

谢谢,老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掌握显示的根本是:了解显示的原理!
包括:汉字的构成、硬件LED的排列方式结构、驱动的方案……
原理吃 ...

是,谢谢,老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动态显示吧,建个缓冲区,改后,按行去扫描,这才是以后的发展方向,直接在程序中写的,只能玩玩,不适全以 ...

老师很厉害,的确是动态扫描,不过说建个缓冲区这个没有试过,学习也这个也是纯粹好玩,练习技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