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一个ds1302时钟芯片的问题

楼主(2022-08-26):
看书上的1302的程序,会写这么一行unsigned char psec=0xAA; //秒备份,初值 AA 确保首次读取时间后会刷新显示 不是很明白,这个会和读取的秒时间进行比较,这个的意思是因为是bcd码,初值AA超过了9了,清0的意思吗?

网友A:
只个只能表示给个初值。有没有其它意思,结合整个程序及硬件设计就清楚了。

楼主:
while (1)
{
if (flag200ms) //每 200ms 读取依次时间
{
flag200ms = 0;
DS1302BurstRead(time); //读取 DS1302 当前时间
if (psec != time[0]) //检测到时间有变化时刷新显示
{
str[0] = '2'; //添加年份的高 2 位: 20
str[1] = '0';
str[2] = (time[6] >> 4) + '0'; //“年”高位数字转换为 ASCII 码
str[3] = (time[6]&0x0F) + '0'; //“年”低位数字转换为 ASCII 码
str[4] = '-'; //添加日期分隔符
str[5] = (time[4] >> 4) + '0'; //“月”
str[6] = (time[4]&0x0F) + '0';
str[7] = '-';
str[8] = (time[3] >> 4) + '0'; //“日”
str[9] = (time[3]&0x0F) + '0';
str[10] = '\0';
LcdShowStr(0, 0, str); //显示到液晶的第一行
str[0] = (time[5]&0x0F) + '0'; //“星期”
str[1] = '\0';
LcdShowStr(11, 0, "week");
LcdShowStr(15, 0, str); //显示到液晶的第一行
str[0] = (time[2] >> 4) + '0'; //“时”
str[1] = (time[2]&0x0F) + '0';
str[2] = ':'; //添加时间分隔符
str[3] = (time[1] >> 4) + '0'; //“分”
str[4] = (time[1]&0x0F) + '0';
str[5] = ':';
str[6] = (time[0] >> 4) + '0'; //“秒”
str[7] = (time[0]&0x0F) + '0';
str[8] = '\0';
LcdShowStr(4, 1, str); //显示到液晶的第二行
psec = time[0]; //用当前值更新上次秒数
}

我把用到这块的贴全,这个初值是啥含义啊

网友B:
就是分初值,没什么特殊意义

网友C:
unsigned char psec=0xAA;
意思就是先临时用个数据初始值代替上,后面获取到准确的值就可以更新,就跟大多数电子联网设备一样,一开始联网前日期都是不准的,后面联网就自动校准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把用到这块的贴全,这个初值是啥含义啊

就是给psec赋一个不是0~59的任意值psec=0xAA;,但首次读取1302后,秒数存入time[0],if (psec != time[0]) 判断psec != time[0],立即刷新1602显示(1602以秒速更新),避免1602上电瞬间显示错乱时间。

楼主(2022-10-25):
引用 网友D:
就是给psec赋一个不是0~59的任意值psec=0xAA;,但首次读取1302后,秒数存入time[0],if (psec != time[0] ...

明白了,谢谢,就和变量赋初值是一个意思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