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单片机要多久

楼主(2022-08-26):
单片机零基础,会一点C#,Python,但是我特别喜欢单片机,我自己也买了个普中的51单片机,但是我想自学,能否在今年过年前学会,然后去找工作,工资低无所谓,主要是兴趣爱好,我现在是做电商运营。

网友A:
先点灯,再按键点灯,然后串口点灯,再adc按键点灯,然后flash点灯,再上屏幕点灯,然后蓝牙点灯,wifi点灯

网友B:
有钱有时间,有基础慢慢搞吧 ,想要精通需要大把时间去慢慢实践

网友C:
与你在操场上跑1000圏的时间差不多。

网友D:
学习这个不仅仅是时间长短,关键是目标,要达到什么程度

网友E:
如果你有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的基础,又会C, 15天基本上就可以了。  如果你没有硬件基础,恐怕有点困难,主要看你对硬件的理解程度。

网友F:
我和你差不多,学的时间也不长,可以加我一起进步

网友G:
学习单片机到最后不单单是指单片机。而是单片机与外围的器件配合完成某种功能。如果是指内部单片机资源,例如51这种比较简单的不需要太长时间。但如果是配合外围完成一个项目,又得学习数电,模电,软件算法等,以及外部器件的规格书等。那就很难定义了。

网友H:
熟能生巧,还要多学习,多实践,不然就没有进步,不会独立思考,只能拿例程玩玩,改一下端口。实践最重要。

网友I:
就跟学C语言,先在屏幕上显示“HELLO WORD!"一样,学习单片机,先控制LED灯。点亮,闪烁,流水灯,流星雨等待。个人觉得,学习单片机必须要学汇编语言,使用汇编语言才能深刻理解单片机,就跟漫步才能领略沿途风景一样,走马只能观花无法去感受花的芬芳。用一个星期时间去学习单片机的基本知识,之后就可以熟悉指令系统,尝试编程了。建议下载Proteus仿真软件,能给你学习单片机提供很大的帮助。

网友J:
看个人努力程度了,快的话应该一周左右就可以学到点基础的东西

网友K:
多敲代码,多看别人写的,学单片机一定要学会看芯片手册

网友L:
年底前能不能学会是一方面。找工作可是另外一方面了。仔细考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