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电位器式传感器位移测量仪的设计-STC89C52单片机

楼主:
基于STC89C52电位器式传感器位移测量仪的设计
本文的位移测量仪的设计要求为:采集和处理测量电路的信号,显示测量位移,测量范围是0-50mm精度为0.1mm。设计能和计算机进行通信的标准接口,并将测量数据发送到计算机。

位移传感器模块使用米朗科技KPM12型直线位移传感器,它是一种非线绕电位器式传感器,它也是一种线性电位器式传感器,其原理相当简单,类似于滑动变阻器。
将计算机的波特率与单片机串口通信的波特率设置相同均为9600,完成了通信的相关初始化后,通过指令让系统通过通信模块完成数据的传输,最后再计算机串口调试助手可以看到测量结果。
关键词: 位移传感器;51单片机;A/D转换

/*=============================================================*/
#include<reg52.h>        //器件配置文件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voltage[] = {'0','0','0','.','0',0};

unsigned int circuit,aa,bb,cc,dd,ac,setv1,setv2;

float u,k;

unsigned int j,ppm,cp;

        uint dat=0,shidu;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串行口配置函数
void ConfigTimer0();                             //定时器0配置函数
void SendData(unsigned char ch);                 //字符发送函数
void SendString(char *s);                        //字符串发送函数
void AlarmJudge(void);                                                                                                    //警报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void UartSend();                                                                 //串口数据发送函数

//AD管脚

sbit ADCS         =P3^5;
sbit ADCLK  =P3^2;
sbit ADDI         =P3^3;
sbit ADDO         =P3^4;

sbit Buzzer_P  = P2^1;                // 蜂鸣器的管脚

sbit KEY  = P1^3;                // “设置”按键的管脚
sbit KeyDown_P = P1^4;                // 按键的管脚

uint set_value = 30;
uint set_value_count = 0;                //警报设置菜单
uint key_count=1;

/***********************************
函数名:   Adc0832
功能:    启动AD转换将值储存于 dat

  39. ***********************************/

unsigned int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
                        uchar i=0;
                        uchar j;

                        uchar ndat=0;
                //        uchar  Vot=0;

                        if(channel==0)channel=2;        //  10
                        if(channel==1)channel=3;        //        11

        ADDI=1;
                _nop_();
                _nop_();
        ADCS=0;                                //拉低CS端 开始
                _nop_();
                _nop_();
        ADCLK=1;                        //拉高CLK端
                _nop_();
                _nop_();
        ADCLK=0;                        //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1  第一个脉冲的下降沿,此前DIO必须是高电平
                _nop_();
                _nop_();
        ADCLK=1;                        //拉高CLK端

        ADDI=channel&0x1;                        //

                _nop_();
                _nop_();

        ADCLK=0;                //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2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1)&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3

        ADDI=1;//控制命令结束 输入端DI失去作用,应置1

        _nop_();
        _nop_();

        dat=0;

        for(i=0;i<8;i++)
        {
                dat|=ADDO;//收数据        (或)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dat<<=1;                //左移一位
                if(i==7)dat|=ADDO;   //将输出数据DO通过或运算储存在dat最低位
        }

        for(i=0;i<8;i++)                //验证
        {
                j=0;
                j=j|ADDO;                //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j=j<<7;                //从 ADD0开始
                ndat=ndat|j;
                if(i<7)ndat>>=1;
        }

        ADCS=1;//拉低CS端
        ADCLK=0;//拉低CLK端
        ADDO=1;//拉高数据端,回到初始状态
        dat<<=8;
        dat|=ndat;

        return(dat);            //return ad data
}

void Conut(void)
{

                 circuit=shidu/256;                // 数字量

        u=(float)circuit;
        k=(float)circuit;
                u=u*0.5977;
                u=u*10;                                //提取一位小数
                k=k*0.5977;

        cp=(int)k;                // 警报值

        ppm=(int)u;
        aa=ppm/1000;
         bb=ppm%1000/100;
        cc=ppm%100/10;
         dd=ppm%10;

        setv1 = set_value/10;
        setv2 = set_value%10;

        voltage[0] = (char)('0'+ aa);
        voltage[1] = (char)('0'+ bb);
        voltage[2] = (char)('0'+ cc);
        voltage[4] = (char)('0'+ dd);

}

/***********************************
函数名:  delayms()
功能:    延时 ms 毫秒

***********************************/
void DelayMs(uint time)
{
        u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112;j++);
}

/***********************************
函数名:  LcdDisplay()

***********************************/

void LcdDisplay(void)
{        LCD1602_write_com(0x80+3);

        LCD1602_write_word("KPM12-150mm");

        LCD1602_write_com(0x80+0+0x40);
        LCD1602_write_word("  ");

  LCD1602_write_com(0x80+2+0x40);
        LCD1602_write_word("X=");
        LCD1602_write_com(0x80+4+0x40);
        LCD1602_write_data(0x30+aa);
        LCD1602_write_com(0x80+5+0x40);
        LCD1602_write_data(0x30+bb);
  LCD1602_write_com(0x80+6+0x40);
        LCD1602_write_data(0x30+cc);
        LCD1602_write_com(0x80+7+0x40);
        LCD1602_write_word(".");

        LCD1602_write_com(0x80+8+0x40);
        LCD1602_write_data(0x30+dd);
        LCD1602_write_com(0x80+9+0x40);
        LCD1602_write_word("mm");

                LCD1602_write_com(0x80+12+0x40);
        LCD1602_write_word("!=");
          LCD1602_write_com(0x80+14+0x40);
        LCD1602_write_data(0x30+setv1);
         LCD1602_write_com(0x80+15+0x40);
        LCD1602_write_data(0x30+setv2);

}

void LcdDisplay2(void)
{
  LCD1602_write_com(0x80+3+0x40);
        LCD1602_write_word("cccc");

        LCD1602_write_com(0x80+3);

        LCD1602_write_word("aaa");

}

/***********************************
函数名:AlarmJudge
                                                                                        警报

***********************************/
void AlarmJudge(void)
{
if(cp > set_value)
                {

                        Buzzer_P=0;
                        delayms(50);

                        Buzzer_P=1;
                        delayms(50);

                }
        else
        {
                Buzzer_P=1;

        }
}

/* UART字符发送函数 */
void SendData(unsigned char ch)
{
    SBUF = ch;                                   //启动发送
        while(!TI);                                  //等待结束
        TI = 0;
}

/* UART字符串发送函数 */
void SendString(unsigned char *s)
{
    while(*s)                                    //循环发送
    {
        SendData(*s++);
    }
}

void UartSend()
{
        SendString("x=");
        SendString(voltage);

        SendString("mm \r\n");
}

/* 串口配置函数,baud-通信波特率 */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
    SCON  = 0x50;                                //配置串口为模式1
    TMOD &= 0x0F;                                //清零T1的控制位
    TMOD |= 0x20;                                //配置T1为模式2
    TH1 = 256 - (11059200/12/32)/baud;           //计算T1重载值
    TL1 = TH1;                                   //初值等于重载值
    ET1 = 0;                                     //禁止T1中断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TR1 = 1;                                     //启动T1
                EA = 1;                                      //打开总中断
}

/* UART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InterruptUART() interrupt 4
{
    if(RI)                                       //接收到字节
    {
        RI = 0;                                  //清零接收中断标志位
    }
    if(TI)                                       //字节发送完毕
    {
        TI = 0;                                  //清零发送中断标志位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nit_LCD1602();

        ConfigUART(9600);                            //配置串行口工作模式及参数

        while(1)
          {

                        shidu=Adc0832(0);                                        //获取AD值
                        Conut();                                                                        //计算

                         if(KEY==0)                                                                                //按键
  {

  DelayMs(30);
   if(KEY==0)                                                                                        //去抖
   while(!KEY);
        {
                LCD1602_write_com(0x01);                        //清屏指令
   key_count++;                                                                                //菜单计数
        }

   if(key_count==3)
                        key_count=1;
          LCD1602_write_com(0x01);                        //清屏指令

  }

  if(key_count==1)                                                //界面1
  {

  LcdDisplay();

                 if(KeyDown_P==0)                                //判断按键2
  {

                DelayMs(30);
   if(KeyDown_P==0)
   while(!KeyDown_P);
         {
   set_value_count++;
         set_value = set_value+10;                //按一次+10mm

         }

   if(set_value_count==7)
         {
                 set_value = 30;
   set_value_count=0;

         }

  }

  }

  if(key_count==2)                                                        //界面2
  {

                LcdDisplay2();

   }

                UartSend();                              //串口发送

                for(j=0;j<30000;j++);                            //延时读取

          AlarmJudge();
}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51hei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