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回路可以走顶层和底层吗

楼主(2022-08-27):
大电流回路面积最小,可以走顶层和底层,还是在同一层最好

网友A:
大电流回路可以走顶层和底层,但在同一层最好;因为过孔要产生阻抗。

网友B:
我是同一线路上下同时走,减少内阻。

网友C:
可以,但是铜箔小的话,最好镀锡。

网友D:
看自己心情,都可以。

网友E:
赞同沙发的意见。
如果是电源部分,建议走最外层。
如果跨层,过孔多打一些。

网友F:
尽量走在同一层。大电流4A以上走线走2MM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