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数学问题 把X单独移到等式左边使等式成立

楼主(2022-08-27):
(a-X)*b/c=d;
把X单独移到等式左边使等式成立

网友A:
(a-X)*b/c=d; 由于楼主加了分号就不能认为这是数学等式而是C语言赋值语句,但C语言赋值语句这样写属非法。

网友B:
(a-X)*b/c=d;
(a-X)*b=d*c;
(a-X)=(d*c)/b;
-X=(d*c)/b-a;
X=a-(d*c)/b;

网友C:
x=a-d*c/b

网友D:
单纯的数学问题,小学6年级应该都会,至少初一学生要会,就是展开等式并移项,X=a-c*d/b。

网友E:
赞同沙发的说法!
对于编译器来说,a、b、c、X是等价的,它只认:将右边的值付给左边。
如果左边有多个变量,它就不知道付值给谁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单纯的数学问题,小学6年级应该都会,至少初一学生要会,就是展开等式并移项,X=a-c*d/b。

你要先确保他们不等于0,以及他们是不是都是int类型的,小心直接给个 int A = 10/3 = 3

网友G:
a-X)*b/c=d;
a-X)*b=d*c;
a-X)=(d*c)/b;
-X=(d*c)/b-a;
X=a-(d*c)/b;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你要先确保他们不等于0,以及他们是不是都是int类型的,小心直接给个 int A = 10/3 = 3

对,要是他们其中一个为“0”,那就芭比Q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