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用过mbi5024 16位led恒流芯片吗?

楼主(2022-08-27):
不想用595了,偶然看到了16位横流芯片mbi5024gf,买回来想玩一玩结果什么效果都没有怀疑是买到了坏的。。用万用表量输出端只有0.1几V的电压
有大神可以帮我看一下是不是程序有问题,rext端用的1k电阻手册上说1k电阻可以为输出提供大概20ma所以输出端直接接led了
#include <stc8h.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16;

sbit MBI_SDI = P3^0;
sbit MBI_CLK = P3^1;
sbit MBI_LE =  P3^2;
sbit MBI_OE =  P3^3;

void Delay3ms()                //@24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94;
        j = 127;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MBI5024_write_Data(u16 dat)
{
        u16 k;

        MBI_SDI=0;
        MBI_CLK=0;
        MBI_LE=0;

        for(k=0;k<16;k++)
        {
                MBI_SDI=(dat&0x8000);
                MBI_CLK=1;
                dat<<=1;
                MBI_CLK=0;

        }
        MBI_LE=1;
        Delay3ms();
        MBI_LE=0;
}
void main()
{

        P3M0=0X00;
        P3M1=0X00;

        MBI_CLK=0;
        MBI_SDI=0;

        while(1)
        {

                MBI5024_write_Data(0xF0F0);
                Delay3ms();
                MBI_OE=0;
                Delay3ms();
                MBI_OE=1;
        }

}

网友A:
请教楼主:【mbi5024gf】的手册上是怎样说的呢?

网友B:
你可以参考74hc595的代码,时序控制方式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C:
LED显示屏模组驱动都是用的5024之类的

网友D:
原理图呢?这个输出端0.1V就是正常的啊,这个是电流只能从外部灌入芯片,类似开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参考74hc595的代码,时序控制方式是一模一样的。

可不一样它这个oe就非常迷,直接接地不行需要控制信号由高拉低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图呢?这个输出端0.1V就是正常的啊,这个是电流只能从外部灌入芯片,类似开漏

是可以输出电流的,他这个输出都是接了一个非门,然后oe使能是不可以直接接地需要控制信号由高拉低才可以正常输出。但确实更适合灌电流总体来说不如595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mbi5024gf】的手册上是怎样说的呢?

用我这个代码把数据加个按位取反就能用((~dat)&0x80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显示屏模组驱动都是用的5024之类的

都差不多,干脆买个单元板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不一样它这个oe就非常迷,直接接地不行需要控制信号由高拉低才行

我之前有个5026的板,想来与5024应该差不多。
待我回家翻找到一下,我再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