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电桥那部分电压我算得结果和仿真结果不一样?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8-28):
电桥应该用直流电压激励,你用6.0VAC激励是几个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桥应该用直流电压激励,你用6.0VAC激励是几个意思?

谁说不能用交流驱动电桥?LCR电桥就是用交流信号驱动的。

网友B:
运放输入电阻太小,造成理论与实际不符。

网友C:
我也在学习proteus,以后还要向你学习

网友D:
你的运放接法不对。